[技术讨论] EMC辐射超标,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楼主(2023-01-05):
EMC辐射超标,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t1 g4 f* m0 V' B

网友:
与EMI电磁干扰密切相关的几点就是时钟,电源,布线,屏蔽,这些都可能导致EMI指标的超标,在做EMI测试的时候,出现某些频点超标,经过很长时候的查找原因,查找了电源,时钟,PCB走线,最终查找出往往是时钟的问题,可以用展频扩频晶振解决

网友:
    对信号线形成均匀的接地面,加大信号线和接地面间的分布电容,抑制其向空间辐射的能力。

网友:
    可以线上交流一下,免费,V : 1767452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