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目前单片机的应用系统,选型需要考虑哪几个方面?

楼主(2023-01-05):
根据目前单片机的应用系统,选型需要考虑哪几个方面?

网友:
要从单片机的技术指标角度 , 对单片机芯片进行选择 , 以保证单片机应用系统在一定的技术指标下可靠运行。

网友:
对单片机的生产厂家进行选择以保证单片机应用系统在能长期、可靠运行。

网友:
选用的单片机要有可靠的可以开发手段,如程序开发工具、仿真调试手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