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仿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01-05):
    not encough longitudinal point for port number 1?
the space in front of the port need to be at least 3cells long ?是什么原因啊,该如何修改呢?
请指教

网友:
    提示的是端口长度不够
你要是用同轴馈电的话 就把同轴线加长一些

网友:
    端口长度不够

网友:
    可能是将波导面设宽了,覆盖了部分其它的微带线。所以报介质不均匀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