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功放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3-01-05):
请问这种双电源的功放电路(图中第二个),接成单电源(图中第一个)可以吗?
还有就是仿真出来电压是可以加到很高的,但为什么我实际做出来电压加到正负十伏就从正常电流降为零,电路不工作。这是什么原因?是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当提高工作电压的时候,各个三极管处于不同的工作状态点,需要根据具体三极管的导通状态,适当调整工作点,需要跟宗电压变化规律调整三极管工作点。

网友:
    电路前端输入口的三极管工作状态不对,这样做对信号放大被控制了,需要修改前端电路。

网友:
    上图是单电源供电,下图是双电源供电。静态状况下,输出点的电压是不一样的,单电源的时候,是1/2电源电压,需要加电容耦合输出;双电源的时候是0V,可以直接输出。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