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AC220V输入经过整流桥转为直流电,图中用的稳压管是3.6V稳压管,为什么...

楼主(2023-01-05):
    AC220V输入经过整流桥转为直流电,图中用的稳压管是3.6V稳压管,为什么量出来电压不是3.6V,正常用3.6V稳压管的话,经过MB10S输出3.6V的电压吧,还是说我理解错了,这个D2不要影响大吗

网友:
    220V输入经过整流桥转为直流电,这个电压太高了

网友:
    不应该先变压吗

网友:
    稳压管是要加限流电阻,你这个是不是已经烧掉了

网友:
    光耦1、2脚的二极管0.7V左右就导通了!

网友:
    量出来的没问题 ,pwr1应该2V左右的压降,U1应该是1V左右的压降,加起来就是3V左右 ,想要3.6V的话  在这条线路上面串联个电阻吧

网友:
    前面需要加电阻与稳压管分压,达到稳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