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的等级是怎样区分的?

楼主(2023-01-05):
    热电阻的等级是怎样区分的?

网友:
    热电阻是中低温区最常用的一种温度检测器。热电阻测温是基于金属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增加而增加这一特性来进行温度测量的。
铂热电阻的测量精确度是最高的。

网友:
    热电阻的精度等级如表:

网友:
    热电阻是中低温区最常用的一种温度检测器。热电阻测温是基于金属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增加而增加这一特性来进行温度测量的。它的主要特点是测量精度高,性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