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中的有效性与带宽有什么关系?

楼主(2023-01-05):
    在数字调制的主要性能指标 怎么能透彻讲解呢?

网友:
    表面上看,通信中的有效性与带宽没有直接关联,但是将拥塞等因素也考虑进去,二者关系就出来了:
    (1)传输同样的信息内容,在不出现拥塞情况下,反而是带宽越小,效率越高;
    (2)但一旦出现拥塞(更多是带宽过小,传输的内容太多,有时候出现丢包等),那就是带宽高,效率高;

网友:
    所谓有效性是指传输一定信息量所占用的频带宽度,即频带利用率;对于模拟通信系统,传输同样的信源信号,所需要的传输带宽越小,频带利用率越高,有效性越好。

网友:
    对于数字通信系统,其频带利用率定义为单位带宽(每赫兹)内的传输速率,即n=Rb/B,其中Rb是信息传输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