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插件孔增加排气孔问题

楼主(2023-01-05):
波峰焊焊接有针孔和炸锡的问题,能否通过在PCB板上设计增加排气孔来解决?

网友:
波峰焊焊接针孔和炸锡,一般是双面板因PCB来料问题或受潮导致而pcb增加排气孔一般用在AI插件

网友:
    可以,在直插电容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
    遇到炸锡这种问题,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在刚预热阶段,温度加高一些,或者是在过炉前把PCB放在烤箱里烘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