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3D的添加

楼主(2023-01-05):
edm vx2.7如何用

网友:
xpedition/pads Professional Layout 为 PCB 设计人员提供了通过模拟真实制造的设计来显示和验证设计的功能。借助集成的二维和三维编辑功能,设计人员可以轻松地了解物理产品,并且能够检查是否存在机电问题,从而避免在设计周期的后期导致代价高昂的重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