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选型方法?

楼主(2023-01-05):
    单片机系统那些常用元件的选型方法?类似驱动蜂鸣器的三极管是怎么选型的?稳压管5v转3.3v那个?求类似的常用电子元件的选型方法或者书籍?

网友:
    所选的元器件要是被广泛使用验证过的,尽量少使用冷门、偏门芯片,减少开发风险。

网友:
    没什么固定方法,你把需求参数电压、电流等关键参数说出来,找一个供应商,他直接会给你推荐

网友:
    5转3LM1117 蜂鸣器分有源和无源 三极管嘛 太多了 找个适合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