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中对数螺旋天线怎建模?

楼主(2023-01-05):
CST中对数螺旋天线怎建模?

网友:
    是平面的等角对数螺旋么?cst丛书9里有例子,给你个函数算了,a是螺旋增长率,r是起始半径
Dim xxx As Double, yyy As Double,ttt As Double,a As Double,r As Double
a=0.221
    r=2
or ttt = 0  To 4*pi  STEP  pi/32
                  xxx=r*exp(a*ttt)*cos(ttt)
        yyy = r*exp(a*ttt)*sin(ttt)

        .LineTo xxx , yyy
ext ttt

网友:
    利用CST内置的专用圆锥对数螺旋天线建模工具,可以一次快速地完成天线的建模,大大地提高了建模效率和精度。一次时域宽带仿真即可快速地得到整个0.3 – 4 GHz带宽下所有天线指标:增益/方向图/驻波/轴比/频率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