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寻找多个矩阵中 每一个元素的最大值

楼主(2023-01-05):
    疑问:
    如题,目前有十个矩阵M1...M10, 每个矩阵都是84x84大小的。现在我想对十个矩阵中每一个element中挑选出最大值,比如 M1到M10中的[1,1]element的最大值,M1到M10中的[1,2] element的最大值,依此类推。并且将这些挑选出的最大值放入一个新的矩阵 (M11) 中。我期望的结果是 M11 [1,1] 对应的是M1到M10中[1,1]的最大值,M11 [1,2]对应的是M1到M10中[1,2]的最大值,以此类推。因此, M11也应该是一个84x84的矩阵。
    请问该如何实现这一功能呢?
    运行环境: Win10, MATLAB R2022a
    劳烦各位了。先感谢一下提供帮助的各位前辈。

网友:
    把待求的多个矩阵一层一层叠起来,构成三维数组,然后用 max函数(超链接,自己点进去看) 里 M = max(A,[],dim) 这个语法,对第三维求最大

网友:
    找矩阵a每列的最大值
    [max_a,index]=max(a);
    或者[max_a,index]=max(a,[],1);
其中max_a是最大的数值,index是最大的数值所处的位置。【最小值由min替换max即可】

网友:
    cat函数(超链接) 当然可以,直接用 for循环(超链接) 逐层赋值也可以,很多目标操作都有不止一种实现方法去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