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5306电源管理芯片无法正常输出5V

楼主(2023-01-05):
IP5306电源管理芯片无法正常输出,USB输入5V,输出只有1.7V左右,看数据手册在端口5加一个按键给一个30MS脉冲可以激活升压,现在怎么按都没用,各位看看是不是电路有问题,还是负载没有达到规定电流休眠了,但是一上电输出就是1.7V,按手册负载没有达到相应电流应该工作30S,刚焊上去这个芯片正常工作几秒,就不行了换了个芯片直接不工作,麻烦看看什么问题,给出原理图和PCB图实物。原理图

网友:
在电子设备系统中担负起对电能的变换、分配、检测及其他电能管理的职责的芯片.主要负责识别CPU供电幅值,产生相应的短矩波,推动后级电路进行功率输出。

网友:
先不说原理图对不对,就这布线也只是停留在走通状态而已,有这么多空间,供电线和电感线就不能大点吗

网友:
    IP5306我用得非常的多,只要原理图按官方的,正常设计PCB,没有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