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出光绘报错,救救孩子!

楼主(2023-01-05):
生产光绘时候,弹出窗口
Database has a non-recoverable corruption. 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百度的方法都使了个遍,没啥效果,有没有大佬以前遇到过,可否支两招!

网友A:
得看一下错的log文件啊,error的是啥,有坐标的

网友B:
    跑几次dbdoctor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几次dbdoctor就好了

不行啊,内外DB都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一下错的log文件啊,error的是啥,有坐标的

    目录下没有生成.LOG文件,而且DB出来的没有异常啊

网友:
    钻孔,背钻,shape smooth状态,都更新一下。

网友:
    Display---Status,查看一下PCB的状态信息,是否还有其它错误。最好的是全绿色,表示没任何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内外DB都跑了

多次跑DB,直到不会产生Log报错,如果一直产生报错,那就是检查一下status,并把全层打开检查是否有错误,有些东西可能是被隐藏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录下没有生成.LOG文件,而且DB出来的没有异常啊

    要看出光绘不成功时候产生的log里面的error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重新设置下光绘文件

网友:
    跑dbdoctor后,不要更新钻孔表,直接artwork生成光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