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ystemPI 用不了,是咋回事?

楼主(2023-01-05):
systempi里面,workflow选 PDN impedance and power ripple的时候,弹出select product 的窗口,点ok,然后又弹出来....一直这样下去。

这是因为啥,爱国不够彻底吗?有人遇到过没?

网友A:
把    pITask->SetAccountInformation(T2COLE(L""), NULL);
写成了 pITask->SetAccountInformation(NULL, NULL);

发现IScheduledWorkItem::SetAccountInformation()老是调用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    pITask->SetAccountInformation(T2COLE(L""), NULL);
写成了 pITask->SetAccountInformation(NULL,  ...

没看懂,可以具体详细说下吗?

网友(2023-03-06):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但同样的安装,在别的机器上又有安装正常的,

网友(2023-06-20):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3-09-11):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win11 21H2版本 可以正常创建工程,win11 22H2版本 遇到问题和楼主一样,一直找不到解决办法,

网友(2025-11-06):
    哥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