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位在阻焊为什么要塞孔?接收标准是什么?

楼主(2023-01-06):
BGA 位在阻焊为什么要塞孔?接收标准是什么?

网友:
1.是保护过孔寿命。
2.避免后续加工孔内残留异物或锡珠导致开短路的风险。

网友:
首先阻焊塞孔是为了保护过孔的使用寿命,因为 BGA 位所需塞的孔一般孔径都比较小,在 0.2——0.35mm 之间,在后制程加工时孔内的一些药水不易被烘干或蒸发掉,容易留有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