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308 无输出?

楼主(2023-01-06):
问题:空载和带载均无输出,8Vout位置只有500mV的电压,还在跳动。按照DS写的,EN脚悬空处理,R1和R2没有焊。EN脚量了一下大概是4.8V BOOT脚6V左右,SW脚没有方波信号输出。
外围这么简单的电路,不知道哪里还能出问题,求助有经验的大咖,请不吝赐教。

网友:
    试试吧EN拉低

网友:
    仔细检查外围是不是哪里没焊好,焊错元件什么的!实在没问题试一下焊上R1R2。

网友:
    TPS5430的ENA脚不能接到电源,此脚只支持OPENDRAIN模式,如果接上电源会表现出有时开不启电,开启后也是电压偏高或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