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225到340M的带通滤波器,排板的时候信号线宽走多粗,才能匹配到50欧?

楼主(2023-01-06):
做一个225到340M的带通滤波器,要求插损最大1db,带内纹波0.4,抑制60dbc.用ads仿了,不知道排板的时候信号线宽走多粗,才能匹配到50欧,请指教,谢谢。

网友:
算下就知道了
用ADS仿真好之后,后期处理画pcb,在Altium desiner软件里处理。

网友:
cadence,altium designer都可以后期处理画pcb

网友:
貌似华为中兴这种都用cadence。

中心频率匹配到50欧就是带宽了

网友:
和你算微带滤波器的方法是基本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