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取Dallas real time DS1687-3

楼主(2023-01-06):
公司有一工业网络设备,在断电的时候出现设备无法使用,设备是韩国现代的产品,咨询厂家,发来一个这个芯片DS1687-3,替换上就可以用了,而我们自己购买的此芯片替换上就是无法使用。我不是做单片机这个行业的,所以不懂里面的门道,但是知道里面肯定他们写了什么,请问各路大神可否赐教如何读取此芯片的内容。

网友:
如果是加密芯片就无法读取信息

网友:
这是一个实时钟芯片,你自己买回来的芯片没有初始化过是不能使用的(就像是你买了一个机械钟,你不上发条——就是初始化,那钟永远都不走——就是不能用。)不知我这样解析你可否明白。

网友:
这个具体的读取,要查看这个芯片的手册,一般厂家都会给出操作时序,根据时序图,去写对应的代码程序来读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