曝光机的台面玻璃和普通玻璃有什么区别?曝光灯的反光罩为什么是凹坑凸起不平?

楼主(2023-01-06):
曝光机的台面玻璃和普通玻璃有什么区别?曝光灯的反光罩为什么是凹坑凸起不平?

网友:
曝光机的台面玻璃在光照射穿过时不会产生光折射。曝光灯的反光罩如果是平整光滑的,那么当光照射到上面时根据光的原理,它形成的是只有一条反射光线照到待曝光的板子上。

网友:
假如是凹坑凸起不平的根据光的原理,照到凹处的光和照到凸起处的光就会形成无数条的散射的光线,形成无规则但又均匀的光照到待曝光的板子上,提高曝光的效果。

网友:
利用聚焦电子束对有机聚合物(通常称为电子抗蚀剂或光刻胶)进行曝光,受电子束辐照后的光刻胶,其物理化学性质发生变化,在一定的溶剂中形成良溶或非良溶区域,从而在抗蚀剂上形成精细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