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把所有的任务和相关信号量(二值)在一个任务里面一起创建

楼主(2023-01-06):
可不可以把所有的任务和相关信号量(二值)在一个任务里面一起创建呢 我现在是这样做的, 不知是不是这方面的原因 而且全部信号量是这样创建的: XX1 = OSSEMCreate(0);
32 XX2 = OSSemCreate(0);
XX3 = OSSemCreate(0);
一共创建了十个信号量,以前程序代码版本是分开写的执行起来没有问题,不知现在为什么这样写就会出现小问题呢 这样的问题和我的任务和信号里书写位置有关系吗?

网友:
必须在使用信号量前创建信号量。

网友:
在ucos-II中,为了实现任务之间的同步,用到的同步机制有:信号量,邮箱和消息队列。信号量在创建时,调用OSSemCreate(INT16U cnt)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