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在低输入电压时,输出电压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23-01-06):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我使用NCP1236芯片设计了一个34V/2A的反激式开关电源,在测试过程中发现,在AC200V输入的状态下,输出电压能够达到34V/2A且稳定。当我把输入电压调至AC150V时,电源输出在空载的时候能达到34V稳定输出,当接入2A的负载时,输出电压不断的在16V/20V两个值之间来回跳动。但我设计的输入电压范围是AC90V~AC270V,是什么原因造成此故障呢?

网友:
PCB板LAYOUT引起干扰,导致过流保护。

网友:
tl431供电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整流之后的滤波电容,可能没有计算好,数值不对。更换大点,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