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7.4 show element和measure弹窗都是空白,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1-06):
allegro  17.4 show element和measure弹窗都是空白,请问是什么问题,已经装了最新补丁。

网友:
    那你重新安装的还是就这样用了?我单位电脑上17.4就没这个问题,家里的17.4就突然出现这个问题我怀疑是windows系统缺哪些动西影响到的。或者权限之类的。我试着重新装几遍也没用。不知道降会16.6好不好使真是郁闷,回家没心情画板子了都,哈哈。

网友:
    之前17.2的时候碰到同样问题,后来在设置中将UI-Html中allegro_html和allegro_html_qt的勾去掉就可以了,不知17.4是否同样有效

网友(点评):
我好像遇過. 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