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作用

楼主(2023-01-06):
    请问这里为什么还要加个三极管,已经有了稳压二极管,电压已经稳定了,再加一个三极管不是多余吗?

网友:
    射极跟随器,可以扩展稳压二极管的带负载电流。

网友:
    这是标准的稳压电路啊 !用来减少纹波的

网友:
三极管是为稳压二极管扩流的。如果仅仅用稳压二极管,则最大输出电流与最小输出电流之差不能大于稳压二极管的最大工作电流。经三极管扩流以后,最大的输出电流仅受三极管的最大工作电流和耗散功率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