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的使用

楼主(2023-01-06):
    CST能否按顺序依次扫描多个参数呢?晚上回家了,计算机开着,让它多扫描几个变量,行吗?
另外:CST仿真感性交叉耦合结果是正确的,但是仿真容性的交叉耦合就不对了,我选了三个模式.结果第一个模式频率为0.

网友:
    可以,在扫描设置的时候多设置扫描变量就可以了。
    但事实上,即使是二元变量,计算量和结果查看都已经比较复杂了。
    第二个问题不太清楚。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多个变量可以扫描,但即便是两个变量要看结果也很复杂:每次只能在第一个参数为特定值时看第二个参数的多条曲线或反之.如果三个或更多变量也只能每次看一组曲线。

网友:
    好像是查看第二个模式的值,而且可以看仿真结果的曲线走向判断是否是你需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