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app开发中EditField控件通过ValueChanging回调改变控件值得问题

楼主(2023-01-06):
    如题,对EditField控件,改变控件的Value值(通过编程改变),一直没搞明白。我做了测试,单独搞了一个EditField控件,操作发现结果如下:1、首先,我用的是ValueChanging回调,因为项目中,我想在回调中,控制控件内值的值域,测试代码如下

    • % Value changing function: EditField
    •         function EditFieldValueChanging(app, event)
    •             changingValue = event.Value;
    •             fprintf('VlaueChanging-Working!\n');
    •             app.EditField.Value = '10';
    •         end

    如上代码,也就是说,每次我在EditField控件内通过键盘输入字符时,无论输入的是什么,应该都会变成字符‘10’
    但是实测的时候发现
第一次通过键盘输入字符,确实会变成字符'10',但是如果继续输入,比如我继续输入‘1’,那么久变成‘10111...’。难道不应该每次输入都变成'10'吗,回调通过打印内容,确认进去回掉了,也就是说app.EditField.Value = '10';这个赋值没有成功。

另外,如果我的鼠标从EditField框释放出来,然后再点击进去,这时候,如果输入字符,第一次也可以变成'10',也就是赋值成功。为什么赋值会不成功呢?

    我又做了测试,建了两个EditField控件,比如A和B,我再A的ValueChanging回调中,去给B的Value赋值,每次都是可以赋值成功的。大佬们指点一下吧。help里面说的也不清楚...

网友:
    用这个ValueChanged回调,这个才是输入结束后的回调。(ValueChanging是输入进行时的回调)

网友:
    底层的逻辑应该是ing回调中会记录上一次点击的值,所以你赋值的值才会不断被覆盖,也就是value值在ing value后,ing中自身赋值无效化。除非你自己造轮子,要不然一个函数做不到。你可以建立一个侦听事件试一下

网友:
    输入时判断控制没有办法,只能结束判断时了,结束时判断位数,多余就取8位,判断字符使用hex2dec,配合try catch 使用,报错就是不是十六进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