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靠度测试后发现package有漏电情况,什么原因

楼主(2023-01-06):
碰到一个500v LDMOS chips 可靠度测试后发现有漏电, 但是如果如果开盖就没事,代工有人说是package 材料 ,开盖 DIE 漏电

网友:
    可以做SAT 超声波扫描,能检测出是否有分层,有分层就是封装漏电了

网友:
    原因找到了吗

网友(2023-04-21):
    既然封装后测有漏流,decap后没漏流,就可以断定是封装工序的问题。可能是封装材质中混入了导电杂质,或者封装过程中die pads-package pads间的bonding wire中有受到挤压出现接触造成短路等封装工序的异常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