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专用时钟输入引脚可以作普通I/O口用么?

楼主(2023-01-06):
    FPGA的专用时钟输入引脚可以作普通I/O口用么?

网友:
    专用时钟(全局时钟)引脚是可以复用作为I/O引脚使用,如果不是引脚不够情况下,建议不要这样使用。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设计,是不能当做普通I/O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