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4398 是一个立体声 24 位/192kHz 数模转换芯片-替代CS4398

楼主(2023-01-06):
DP4398 是一个立体声 24 位/192kHz 数模转换芯片。该 D/A 系统包括数字去加重、半分贝步长音量控制、ATAPI 通道混频、可选择的快速和慢速数字插补滤波器和过采样多位增量 Sigma-Delta 调制器;该调制器采用失调整形技术,可消除因电容失配而导致的失真。次级是一个多阶开关电容阵列和带差分模拟输出的低通滤波器。
DP4398 还集成了带音量控制和 50kHz 滤波器的DSD专用处理器,而无需中级简化,该 DSD 在转换路径上可直接使用多阶开关电容阵列。DP4398 接收采样率 32 kHz~216 kHz 的 PCM 数据和 DSD 格式的音频数据。
DP4398芯片特性:
--120 dB 动态范围的多位 Sigma-Delta DAC;
--支持 192kHz 采样率的 PCM 音频数据输入;
--支持 DSD 格式的音频数据输入;
--可选的 32/44.1/48kHz 去加重差分;
--支持半分贝步长平滑音量调节和静音控制;
--支持 SPI 和 I2C 通讯接口协议;
--24 位 I2S、左/右对齐可选的串行数据格式;
--支持硬件工作模式和软件工作模式;
典型应用:
--AV 发送器、CD-R/DVD 播放解码器;
--数字混频调音台、家庭影院设备;
--机顶盒、汽车音响;
管脚配置图:

网友:
    数模转换芯片在音频设备经常用到,音频的数据输入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