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道估计中的噪声方差该怎么计算?

楼主(2023-01-06):
    以前平台上使用的是LS算法来实现噪声方差的估计,但是这种算法没有考虑其他的干扰,只考虑了加性干扰,我就想问一下,干扰主要有哪些方面?主要体现在哪些参数上?

网友:
    首先噪声估计肯定是要用参考信号来估计的。参考信号就是说一种收发双方都已知的满足某种特殊特性的信号--比如良好的相关特性的信号

网友:
    用LS算法对接收信号做一个简单的信道估计,再用这个信道估计值重构接收信号(参考信号已知,信道估计已知,把参考信号到接收端的过程走一遍,注意频偏等影响);计算重构信号的能量

网友:
    接收信号能量减去重构信号的能量就是噪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