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的辐射发射为什么需要加5cm厚度的?

楼主(2023-01-06):
EMC的辐射发射为什么需要加5cm厚度的?7 T! |: c$ e+ {3 M

网友:
    加5CM厚度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无用信号的相互耦合。

网友:
    在频率很高的情况下,电源线、地线、或印制板走线都会成为接收与发射骚扰的小天线。降低这种骚扰的方法除了加滤波电容外,更值得重视的是减小电源线、地线及其他印制板走线本身的高频阻抗。因此,各种印制板走线要短而粗,线条要均匀。

网友:
    加5cm厚度电源线、地线及印制导线在印制板上的排列要恰当,尽量做到短而直,以减小信号线与回线之间所形成的环路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