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Allegro的NC参数里的Format:后数字是什么?有什么含义?一般设置多少?

楼主(2023-01-06):
    同时,他和光绘的参数设置里的Format一样吗?还是说有区别?亦或者又代表什么含义,一般设置多少?
    麻烦有空的大佬帮忙解答下了,蟹蟹。

    屏幕截图 2023-01-06

    屏幕截图 2023-01-06

网友A:
    这两个数字表示尺寸的精度,一般会影响到光绘的孔层,如果GBR的显示精度与导出时不一致,那么有可能会存在孔整体Scale变大的情况。

网友B:
    如果左边Output Units选择的是inches,且你的单位用的是mils,那么integer places表示坐标从mils转成inches之后的最大整数位,decimal places表示从mils转成inches之后的最大小数位。

比如,你的当前单位是mils,精度是2,假如你BRD中最大的坐标的X值为123456.78 mil,转换为inches就变成123.45678 inch,那么整数位至少需要3位,小数位至少需要5位(单位精度+3)才不会导致精确度不够。

    比如,你的当前单位是mils,精度是3,至少就需要6位小数位,但是decimal places最大只能填5,所以就会四舍五入到5位,会丢失一些精确度,同时还会弹窗提醒。

    个人拙见,不对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数字表示尺寸的精度,一般会影响到光绘的孔层,如果GBR的显示精度与导出时不一致,那么有可能会存在 ...

    有点儿抽象。。。。。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左边Output Units选择的是inches,且你的单位用的是mils,那么integer places表示坐标从mils转成inches ...

这几行解释是好像听懂了,但好像只说了光绘的Format的含义,那NC的那个钻孔参数里的Format的两个数字与光绘的这两个数字含义一样吗?一般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点儿抽象。。。。。不太懂

    这么说吧。
    先解释数字的含义,首先要明确的是,光绘里的各层与钻孔层,单位及数据要一致。如果一方精度高,一方精度低,那么会存在四舍五入而导致数据失真的情况。
    例如在integer 2,Digital 5的情况下,230.564826这种尺寸是没办法精确获取的(因为它有3位整数,6位小数),这种时候就要基于你实际设计的尺寸精度来定义Format。

再解释匹配性的问题,还是上述情况,如果钻孔层精度与光绘各层不一致,那么存在上述的失真情况,孔的位置就有可能偏离原先的设计,呈Scale状倍数扩大/缩小,因此两者设置中的Format数据是有对应联系的。

以上均为我实际碰到的情况,若描述中有不清楚或者错误的地方,请及时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
先解释数字的含义,首先要明确的是,光绘里的各层与钻孔层,单位及数据要一致。如果一方精度 ...

    这样啊 蟹蟹你!

网友:
    这两个都填55  没什么问题

网友:
    单位为毫米的话,整数小数都选5位,这样精度都够了,NC参数也一样整数小数都选5位。

楼主:
    有个疑惑 既然是精度 那软件不能直接固定成5,5不就好了 非要手动设置下?万一光绘和钻孔不一致不是尴尬了,精度最高难不成会吃什么资源?还是说电脑会变卡?现在电脑都很好吧。。。。都更新到17.4了 多少年了 每个版本都要设置。。。。

网友(点评):
1.是舊軟體不支援.(硬體也是, 如鑽孔機和曝光機) 2.是檔案會變大.

网友(点评):
因為硬體也沒那麼大的操作範圍和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gerber files 和 NC DRILL 都是代表坐標數值的 整位數+小數點後位數.
新GERBER 軟體會自己抓, gerber fil ...

这样啊,蟹蟹你。

网友:
    :hug::hug::hug::hug::hug::hug: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