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中如和将动态电流分布导出?

楼主(2023-01-06):
    如题,CST中如何将动态电流分布导出呢,在HFSS中可以导出成gif 格式,另外,导出的动态格式为什么插入word 或者ppt中就不动态显示,请问有什么办法,谢谢

网友A:
    macros--graphics--save video  就可以保存正.gif的格式了。其中保存的时候可以自己设定相位的起始和终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ros--graphics--save video  就可以保存正.gif的格式了。其中保存的时候可以自己设定相位的起始和终止。

可是我的为什么Save video 怎么样显示灰色,不能点呢

网友:
    如果要导到PPT或者WORD里面应该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