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4CE6F17C8型号的FPGA芯片有7个专用时钟输入引脚,外部晶振是不是可以接其中的任...

楼主(2023-01-06):
    EP4CE6F17C8型号的FPGA芯片有7个专用时钟输入引脚,外部晶振是不是可以接其中的任意一个?

网友:
    是的,也可以连接任意I/O,如果做为全局时钟 的话,最好连接到专用的时钟输入引脚,另外,如果使用内部的PLL,最好连接专用的时钟引脚,一般的时钟专用时钟引脚做不了普通的I/O,只能做时钟专用输入或普通输入!

网友:
    可以接有源晶振,差分时钟如果只用一个,另一个不需接地或接电平,以diffclk_3n为例,如果你选择作为你的系统时钟,表明该时钟是以下降沿有效的,可以多参考一些demo板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