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atlab矩阵运算代替这个循环语句。

楼主(2023-01-06):
    疑问:请看下面的代码,请问有没有办法不使用循环语句而达成相同效果,使用循环语句效率太低了。感谢!
clear
    K=100;
S=500;
    G=rand(K,K,S);                %G为K*K*S维的矩阵
    for t=1:S
         for m=1:K
          for n=1:K
               I=G(1:K,m,t) + G(1:K,n,t)' ;        %注意第2项的矩阵G取了转置
                   E(m,n,t) = sum(I,1:2) ;
          end
     end
end

网友A:
    你这转置了,维度不一样,代码直接错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转置了,维度不一样,代码直接错误呀。

没有错误的,因为我需要做这个转置,I确实是需要这样的操作,以上循环可以运行。想问问有没有不需要用循环的方法。

网友:
    你的矩阵每层都对称,利用对称性,哪怕全写循环嵌套,也可以省大约一半的计算量。
    for t = 1 : S
    for m = 1
              for n = m
                  E2( m, n, t ) = ( sum( G( 1 : K, m, t ) ) + sum( G( 1 : K, n, t ) ) ) * K;
                  E2( n, m, t ) = E2( m, n, t ); % 对称性
          end
        end
end
    当然更简单的方法是根据规律直接计算每层
for t = 1 : S
    M = sum( G( :, :, t ) ).' * K * ones( 1, K );
    E3( :, :, t ) = M.' + M;
    end
在K = 50; S = 20; 时
    原始计算方法历时 1.852707 秒。
利用对称性计算,历时 0.274421 秒。
    利用规律逐层就散,历时 0.005905 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