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模块与光接口板的区别?

楼主(2023-01-06):
    完全混淆了 光接口板是不是光模块的一部分啊 光接口板接受光信号 光模块有光电转换功能?什么时候用光模块 什么时候用光接口板?

网友:
    光模块是一个器件,光接口板是板件,光接口板上有光接口可插光模块

网友:
    光模块是光纤收发器

网友:
    类比电脑的网卡和网口,光接口板类似网卡,光模块类似网口。只不过网卡上的网口只有一种类型,不可插拔。但是光接口板的光模块可以插拔更换,可以是单模,多模,千兆万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