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前端电路设计,仿真结果达到多少好?

楼主(2023-01-06):
    射频前端电路由LNA和MIXER构成,用cadence仿真,增益应该达到多少? IIP3呢?LNA 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结构好?mixer准备采用吉尔伯特无源6 ?1 ^+ n# E' @% ]3 z

网友:
    根据需求,前端集成中LNA用CASCODE结构居多;混频器采用I/Q镜像抑制混频器居多。

网友:
    这个需要根据系统指标确定。

网友(2024-08-01):
    请问大佬,LNA都有哪些结构?还有就是放大正脉冲,射频放大器输出有的是正脉冲,有的是负脉冲,请问这个区别在手册中能找到吗?具体跟哪些参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