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电平转5v电平失败

楼主(2023-01-06):
如图片所示嗲平转换芯片(芯片为TI的TXS0108E).由3.3V电平(频率为52khz,幅值为3.3V).电路按图示连接(用到了芯片的A1口和B1口)。但是出来的信号电平只有2.6V(频率依然为52KHZ)。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TXS 是 OD 門的電平轉換芯片,內置 ˋ40K 上拉電阻。
查一下芯片內部是否有下拉電阻被分壓掉了?

网友:
    OE的下拉电阻去掉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B1侧负载电流多大?

网友:
    电平转换器有个方向控制问题,去看器件手册,正确的使用器件。

网友:
    首先要排除电源的问题。像我上面说的,用示波器测小板上IC电源引脚电压(尽可能靠近引脚)。你确定是在这个位置测的吗?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我是用这个片子做3.3V转1.8V的没什么问题,3.3V转5V没试过

网友:
    楼主可以提供一下后级驱动的是什么器件

网友:
    :hug::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