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用和替换三极管?

楼主(2023-01-06):
    怎样选用和替换三极管?

网友:
    常用三极管的类型有NPN型与PNP型两种。由于这两类三极管工作时对电压的极性要求不同,所以它们是不能相互代换的。

网友:
    在放大电路中如果用同类型的锗管代换同类型的硅管,或用同类型的硅管代换同类型的锗管一般是可以的,但都要在基极偏置电压上进行必要的调整,因为它们的起始电压不一样。但在脉冲电路和开关电路中不同材料的三极管是否能互换必须具体分析,不能盲目代换。

网友:
    选用三极管需要了解三极管的主要参数。若手中有一本晶体管特性手册最好。三极管的参数很多,根据实践经验,我认为主要了解三极管的四个极限参数:ICM、BVCEO、PCM及fT即可满足95%以上的使用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