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cst里面, 一个很好的圆极化天线的主极化和交叉极化应该满足什么样的要求?

楼主(2023-01-07):
    请问:cst里面, 一个很好的圆极化天线的主极化和交叉极化应该满足什么样的要求?主极化是不是应该和交叉极化相差越小越好啊?

网友:
    记得一般相差20DB 就可以

网友:
    主极化和交叉极化相差15dB时,圆极化轴比即为3dB。

网友:
    工程上的要求是:圆极化天线在主瓣宽度内轴比小于3dB就行。
    至于交叉极化,当然是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