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网的通道资源如何核实?

楼主(2023-01-07):
传输网的通道资源如何核实?1个四点环组成的10G网,如何快速核实其环通道是否有空闲通道资源?

网友:
首先确定是通道化保护还是复用段保护,通道化保护直接查时隙看是否有空闲就可以,复用段保护需要确定你的电路路由,从哪儿到哪儿,例如环路为A-B-C-D-A,现电路需从A调到C,则需要核实A-B,B-C的各复用段时隙,或者是A-D,D-C的各复用段时隙皆可。

网友:
    若1个传输网由上百个网元组成,该网有几个10G环,几个2.5G环,几个622M或155M环,有PP环或MSP环或单链,配置数据采用路径法配置,如何快速确定不在同一个环上的网元之间的通道空闲情况呢?

网友:
    查看业务路径,找到VC4服务层路径,然后就可以查看通道的空闲资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