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知道cadence16.6已经破解成功了?

楼主(2023-01-07):
怎样才能知道cadence16.6已经破解成功了?

网友:
明显没有和谐成功嘛,你按那个和谐指导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建议你将什么360,金山一类软件关掉,我之前遇到过类似情况,被拦截了。

网友:
好像是64位系统还要替换掉某个东西。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64位WIN7,没有替换啊。

网友:
license出问题了,只能打开DEMO 模式。

网友:
Windows 的HOME环境变量发生改变了。

网友:
    到置顶帖里面用最新的和谐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