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仿真,碰到问题,太不合理了。

楼主(2023-01-07):
电路如下:增加了两个Test电压节点

Test2是VGS电压,这个正常。。 我都加到25V了,, DS电压居然还有8V(电流毫安级),我都诧异了。  不知道哪里的问题,把我整懵逼了。
仿真

网友:
你想达到设么效果呢?

网友:
vTest3对应就是VGS嘛,都15V了,VDS--vtest2还有8V,电流却是毫安级的。
15V不导通,有问题啊!

网友:
是比较奇怪,你换一个增强型N管,比如2N7002 看下。

网友:
按照你类似的结构,调整了几个参数,C1 1~10uF,输出R2 放置一个100k的电阻做load。
Q1 换成 7002增强型 N MOS,驱动频率100~1kHz,驱动电压4V是可以仿真出倍压的。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开关速度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