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查找表的原理与结构?

楼主(2023-01-07):
FPGA的查找表的原理与结构?

网友:
 查找表(look-up-table)简称为LUT,LUT本质上就是一个RAM。

网友:
目前FPGA中多使用4输入的LUT,所以每一个LUT可以看成一个有 4位地址线的16x1的RAM。

网友:
当用户通过原理图或HDL语言描述了一个逻辑电路以后,PLD/FPGA开发软件会自动计算逻辑电路的所有可能的结果,并把结果事先写入RAM,这样,每输入一个信号进行逻辑运算就等于输入一个地址进行查表,找出地址对应的内容,然后输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