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OT-23和SOT23和SOT-23-3之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1-07):
大部分电子商城都将封装SOT23、SOT-23和SOT-23-3来分开,导致我对这个分类很不清楚。
我个人的理解是SOT-23-3是SOT-23的其中一种,然后SOT23与SOT-23是同一样的别称。
但是在网上找了很久看了一些文章说SOT23和SOT-23-3大小不一样?
有没有对这方面的人能否跟我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前面两个是一样的。SOT23-3确实是大小不一样。

网友:
尺寸应该是一样的,sot-23封的ads1110是一边4个脚,sot-23-3封装的qx DC-DC芯片是一边三个脚,一边一个焊盘的。sot23与sot23-3应该是尺寸一样但焊盘排布不一样吧。

网友:
表面贴装时代的开始是SOT 23,它具有三个引脚。它主要用于代替非常流行的TO-18和TO-92 3引脚引线晶体管封装,名称意为小外形晶体管。

网友:
SOT 23具有“丢失的引线”,并且可以在不显着增加其消耗面积的情况下将封装增加到最多6条引线。5引线是一个特别有用的封装,因为它允许实现单个运算放大器或单个2输入逻辑门。因此SOT 23-5和SOT 23-6诞生了。

网友:
如果制造商的数据表仅涵盖单个晶体管,则他们倾向于仅使用原始的SOT 23名称。
如果制造商提供SOT 23封装的3引脚和6引脚版本的二极管,二极管对和二极管三元组,则有时会将3引脚版本称为SOT 23-3,以区别于SOT 23 -6,但有时仅将其称为SOT23。这取决于制造商。

网友:
SOT 23和SOT 23-3只是名称,它们没有任何定义。
JEDEC正式标准化了尺寸,其TO-236AB封装外形是JEDEC的标题,即所谓的SOT 23和SOT 23-3。

网友:
    还是以规格书尺寸为准,目前很多叫这种名字的封装也不都是标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