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在中断处理完后调用 OSIntExit()

楼主(2023-01-07):
UCOS 在中断处理完后调用 OSIntExit(),该函数将判断是不是要进行任务切换,如果是则调用 OSIntCtxSw()切换任务, 然后才恢复寄存器,中断返回.这样说来,在中断返回前,已经切换到别的任务去了,在再次回到被中断的任务前,是不是一直没有中断返回

网友:
如果进行任务调度,则不会执行 OSIntCtxSw()后的语句,相当于中断已退出。

网友:
应内部或外部异步事件的请求中止当前任务,而去处理异步事件所要求的任务的过程叫做中断。

网友:
临界段代码也叫做临界区,是指那些必须完整连续运行,不可被打断的代码段。当访问这些临界段代码的时候需要对这些临界段代码的时候需要对这些临界段代码进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