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所有元器件都测过了

楼主(2023-01-07):
有没有大神帮下忙!是那里问题??所有元器件都测过了,好像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
负荷侧是否有过载或者短路故障。

网友:
前级是脉动的直流,所以电压肯定低啊,你这个测量就只能测试电感后面的电容上面的电压,这里才是平滑的电压,直流才是对的。

网友:
前面是电感感应过来的波形,有正负的,后面是整流后的波形,是脉动的,不是完好的直流,你可以挂个示波器看一看肖特基之后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