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信号怎么走线

楼主(2023-01-07):
规则一 高速信号走线屏蔽规则

图2
时钟信号等高速信号网络,在多层的PCB走线的时候产生了闭环现象,这种闭环现象会产生环形天线,增加EMI的辐射强度。

规则三、高速信号的走线开环规则
规则二提到的高速信号的闭环会造成EMI辐射,同样的开环现象也会造成EMI辐射,如图3所示。

图4
也就是,同层的布线宽度必须连续,不同层的走线阻抗必须连续。

规则五、高速PCB设计的布线方向规则
相邻两层间的走线必须遵循垂直走线的原则,否则会造成线间串绕,增加EMI辐射,如图5所示。

图6
如图6所示,就是我们常用的菊花链式拓扑结构,这种拓扑结构一般用于几MHZ的情况下为益,高速的拓扑结构我们建议使用后端的星形对称结构。

规则七 走线长度的遵循规则

图8
所有高速信号必须有良好的回流路径,尽可能的保证时钟等高速信号的回流路径最小,否则会极大地增加辐射,并且辐射的大小和信号路径和回流路径所包围的面积成正比。

规则九 器件的去耦电容摆放规则

去耦电容的摆放位置非常重要,不合理的摆放位置,是根本起不到去耦效果的。去耦电容的摆放原则是:靠近电源的管脚,并且电容的电源走线和地线所包围的面积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