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铜皮的时候没有外框

楼主(2023-01-07):
今天帮同事问个问题,希望有大神能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同事用的是AD14在画铜皮的时候没有铜皮的外框(就是鼠标点到什么地方没有线出现)看着很不舒服。画完以后铜皮还是可以显示出来的。而我用的AD17的就没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顏色設定.

    这个选项是隐藏铜皮,就是画好铜皮之后可以隐藏。

网友B:
应该是你同事画铜皮时候默认选的是Solid模式,你默认选的是Hatched模式。Solid模式没有设定网络、有网络但是里面没有与带同网络的线/过孔/焊盘这些接触时候就显示个边框。
    Hatched模式不管有没有网络都会显示大块铜。
    用Solid还是Hatched看自己的情况,板子小的可以用Hatched没关系,如果板子大点敷铜很多用Hatched很吃电脑配置,非常卡。

网友:
    还有AD16之前画敷铜好像不用选网络,在有网络的地方画就可以出来,AD17以后画的敷铜网络需要后面手动选。我AD15画的就不用选网络,AD22画的就要手工选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同事画铜皮时候默认选的是Solid模式,你默认选的是Hatched模式。Solid模式没有设定网络、有网络但 ...

    模试选的就是SOL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同事画铜皮时候默认选的是Solid模式,你默认选的是Hatched模式。Solid模式没有设定网络、有网络但 ...

    我AD17选的也是solid 模试,画铜皮就能显示铜皮的外框。 我同事的就不行。还没有找到原因,也有可能是电脑的配置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