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实现出租车计价器程序

楼主(2023-01-07):
  • /*
  •     *出租车计价器
  •     *功能:1、初始化计价 10元
  •            2、数码管按键切换显示价格和里程
  •            3、速度300m/s
  •            4、可以通过拨码开关进行清零和保持当前价格和里程
  •            5、当里程十位无数据时,不显示
  •            6、数码管最高位分别显示当前显示的内容字母,d显示距离,C显示价格
  •     *匀速状态
  •     *By:鱼芯工作室
  • */
  • module taxi_prj(clkin,rstn,led,dataout,dot,en,Key);
  • input clkin,rstn;
  • input [2:0] Key;
  • output led;
  • output[7:1] dataout;
  • output dot;
  • output[3:0] en;//COM使能输出
  • reg led;
  • reg [10:0] cnt;
  • reg[7:1] dataout;//各段数据输出
  • reg dot;//各段数据输出.
  • reg[3:0] en;
  • reg[1:0] cnt_scan;//扫描频率计数器
  • reg[3:0] dataout_buf;
  • reg [4:0] data_ten,data_ge,data_dot,init_cost;
  • reg [16:0] distance;
  • reg [16:0] cost;
  • gen_div U1(.clkin(clkin),.rstn(rstn),.clkout(clkout));//1ms
  • always@(posedge clkout or negedge rstn)
  • begin
  •     if(!rstn)
  •     begin
  •         cnt <= 0;
  •         distance <= 0;
  •         data_ten<=0;
  •         data_ge<=0;
  •         data_dot<=0;
  •         init_cost <= 10;
  •         cost<=0;
  •     end
  •     else if(cnt == 2000)
  •     begin
  •         cnt <= 0;
  •         led <= ~led;
  •         if(Key[2]==1 || Key[1] == 1)
  •         begin
  •             if(Key[1] == 1)
  •             begin
  •                 distance <= 0;
  •                 data_ten<=0;
  •                 data_ge<=0;
  •                 data_dot<=0;
  •                 init_cost <= 10;
  •                 cost<=0;
  •             end
  •             else
  •             begin
  •                 distance <= distance ;
  •                 data_ten<=data_ten;
  •                 data_ge<=data_ge;
  •                 data_dot<=data_dot;
  •                 cost<=cost;
  •             end
  •         end
  •         else
  •         begin
  •                 distance <= distance+300;
  •                 data_ten<=distance/10000%10;
  •                 data_ge<=distance/1000%10;
  •                 data_dot<=distance/100%10;
  •                 if(distance<=3000 && distance >0)
  •                 begin
  •                     init_cost <= 10;
  •                     cost = init_cost *10;
  •                 end
  •                 else
  •                     cost <=init_cost *10+2*(distance-3000)/100;
  •         end
  •     end
  •     else cnt <= cnt + 1;
  • end
  • //segment
  • always@(posedge clkout or negedge  rstn)
  • begin
  •     if(!rstn)
  •         begin //低电平复位
  •             cnt_scan<=0;
  •         end
  •     else
  •         begin
  •             cnt_scan<=cnt_scan+1;
  •         end
  • end
  • always @(cnt_scan)//段码扫描频率
  • begin
  •   case(cnt_scan[1:0])
  •       2'b00 :
  •           en = 4'b1110;
  •       2'b01 :
  •           en = 4'b1101;
  •       2'b10 :
  •           en = 4'b1011;
  •       2'b11 :
  •           en = 4'b0111;
  •       default :
  •           en = 4'b1110;
  •     endcase
  • end
  •   always @ (Key[0],en) //对应COM信号给出各段数据,段码
  •     case(Key[0])
  •         1'b0:
  •             begin
  •                 case(en)
  •                   4'b1110:
  •                   begin
  •                         dataout_buf<= 13;//输入将要显示的数字
  •                         dot <= 1;
  •                         end
  •                   4'b1101:
  •                   begin
  •                   if(data_ten!==0)
  •                   begin
  •                         dataout_buf<=data_ten;
  •                         dot <= 1;
  •                     end
  •                     else
  •                     begin
  •                             dataout_buf<=7'b1111_111;
  •                             dot <= 1;
  •                         end
  •                     end
  •                   4'b1011:
  •                   begin
  •                         dataout_buf <=  data_ge;
  •                         dot <= 0;
  •                         end
  •                   4'b0111:
  •                   begin
  •                         dataout_buf<=data_dot;
  •                         dot <= 1;
  •                         end
  •                   default:
  •                         dataout_buf=1;
  •               endcase
  •           end
  •         1'b1:
  •                     begin
  •                             case(en)
  •                               4'b1110:
  •                               begin
  •                                     dataout_buf<= 12;//输入将要显示的数字
  •                                     dot <= 1;
  •                                     end
  •                               4'b1101:
  •                               begin
  •                                     dataout_buf<=cost/100;
  •                                     dot <= 1;
  •                                     end
  •                               4'b1011:
  •                               begin
  •                                     dataout_buf <= cost/10%10;
  •                                     dot <= 0;
  •                                     end
  •                               4'b0111:
  •                               begin
  •                                     dataout_buf<=cost%10;
  •                                     dot <= 1;
  •                                     end
  •                               default:
  •                                     dataout_buf=1;
  •                           endcase
  •                       end
  •             default:dataout_buf=0;
  •     endcase
  • always@(dataout_buf)
  • begin
  •     case(dataout_buf)  //将要显示的数字译成段码
  •         4'b0000://0
  •             dataout=7'b0000_001;
  •         4'b0001://1
  •             dataout=7'b1001_111;
  •         4'b0010://2
  •             dataout=7'b0010_010;
  •         4'b0011://3
  •             dataout=7'b0000_110;
  •         4'b0100://4
  •             dataout=7'b1001_100;
  •         4'b0101://5
  •             dataout=7'b0100_100;
  •         4'b0110://6
  •             dataout=7'b0100_000;
  •         4'b0111://7
  •             dataout=7'b0001_111;
  •         4'b1000://8
  •             dataout=7'b0000_000;
  •         4'b1001://9
  •             dataout=7'b0000_100;
  •             4'b1010://A
  •             dataout=7'b0001_000;
  •             4'b1011://B
  •                 dataout=7'b1100_000;
  •             4'b1100://C
  •             dataout=7'b0110_001;
  •             4'b1101://D
  •             dataout=7'b1000_010;
  •             4'b1110://E
  •             dataout=7'b0010_000;
  •        default://这里仅编译了0-9这几个数字
  •             dataout=7'b1111_111;//全灭
  •      endcase
  • end
  • endmodule

网友:
程序写的很规整

网友:
    如果程序写成模块化,可以被很多地方调用